[ZLG-ARM] lpc2378不能脱机运行

楼主(2007-09-07):
高手们,我的2378不能脱机运行,程序在彷真的时候是正确的(出现过程序跑到取指中断的情况,但不是很频繁),但是用ISP H-flash等方法把程序写进2378的FLASH就不行,程序没运行,不过外部晶震起振了.

网友A:
运行的地址搞错了吧?试下用ulink写进去

楼主:
senxin,感谢您的关注,能说的详细些吗?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模板(6月初拿到的),运行地址了什么的我没做修改,还请您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B:
zzzpf

您好:
  不知您是否已用电话和我们联系了?很可能是模板的问题。需要联系我们的销售更换模板。

楼主:
谢谢两位的关注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工程模板的事,换了后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