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各位LPC2366的UART3口红外功能是不是有38K的载波功能?

楼主(2007-09-10):
请问各位LPC2366的UART3口红外功能是不是有38K的载波功能?

楼主:
LPC2366的UART3口红外功能

发送有38K的载波功能?接收有解调功能?

网友A:
LPC23XX都没有38K的载波红外功能

LPC23XX都没有38K的载波红外功能,也没有解调功能。变通一下,可以通过PWM方式产生载波,直接购买有38K解调功能的红外接收管,又不贵。然后再用UART接口就OK了

楼主:
LPC2366

tks!
LPC23XX
data上说UART3E有红外功我还以为是有38K的载波调制与解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