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ZLG315,您好,别一提出问题就让打电话好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9-10):
这个问题应该在这里能回答吧?

现在我参考你们的主板原理图扩展存储器,扩NANDFLASH时,发现你们用了一片CPLD芯片,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扩16M的NANDflash和8m的PSRAM,所以不想用cpld来产生逻辑电路。
那么,请问,K9F2808上面的RE信号怎么选通,我看了它的时序,每读一次数据或地址,都要在RE下降沿进行,但是LPC2200系列芯片上面没有提供此功能的引脚(LPC上面的OE也不行,总不会让用PWM吧?),请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A:
leon0001

您好:
  是这样。我们公司目前还没有全知全能的技术支持。所以,如果将问题转给最熟悉该问题的工程师,处理效率显然最高,仅仅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建议您直接致电而已。
  片选和nOE经过或门产生/RE信号。
  nWE和片选经过或门产生/W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