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 奇怪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楼主(2007-09-17):
LPC2378-A 的WE和OE (P4.24,P4.25)问题。当写操作的时候WE是可以正常输出有效信号,但是读操作时OE就一直没有信号(感觉是悬空脚),我用GPIO的方法操作过OE可以的,没有硬件问题。因为在Pinsel9里面WE和OE的配置是一样的,从程序的反汇编看也没有问题,不明白为什么?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lpc2378 EMC接口不能使用

请下载楼LPC2378的最新勘误手册,上面写的很清楚,该接口有问题,只能使用IO的方式仿真存储接口。

网友B:
lpc2378

量产了吗??用PHILIP的ARM,最好选择其量产以后一两年的U.不然就自己去做小白鼠,而且供货还没个准.

网友C:
re genset

LPC2378-AY版本(简称A版)芯片的EMC完全没有问题,已经做过了全面的测试!

网友D:
BUG

那时一个芯片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