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谁用过同一个定时器2路匹配输出的功能?

楼主(2007-09-18):
LPC2142匹配时需要产生中断,在中断中修改匹配值,并且自动翻转。两路输出的频率是不一样的,用于控制步进电机。实际测试下来只有一路有输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bujing

我记得定时器可配置几种可能的行为:复位,中断,停止或上述的并行。要达到你的要求可以采用多个匹配输出,但是用一个定时器实现多频率输出控制步进电机就不如使用6路的PWM模块来完成。因为这样设计灵活很多。

网友B:
几路输出的频率只能同时变化

几路输出的频率只能同时变化

网友C:
我用过匹配3个输出,

匹配中断,不复位,同时修正匹配中断寄存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