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个JTAG口能同时调试多个芯片吗?

楼主(2007-09-18):
我现在目标板上有lpc2214,lpc2132两个芯片,想通过一个JTAG口进行调试,能实现吗?

网友A:
re

不行吧

网友B:
周立功的技术支持说不行!

不支持菊花链链接.

网友C:
以后应该可以吧

毕竟现在很多板子上会有多个CPU

网友D:
应该可以

MultiICE好像就能识别出JTAG链上的ARM芯片。
另外给个思路:利用H-JTAG中针对STR9xx芯片的设置,选择JTAG链上不同的AR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