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UC-OSII的操作系统中怎样关中断?

楼主(2007-09-18):
  我现在在利用LPC2292操作系统是UC-OSII做项目,需要采用IAP保存配置数据,配置数据是通过串口来设置的,串口只有在任务中才能够启动,则必须在任务中调用IAP操作,因为在进行IAP操作前需要关中断,我采用的是:__asm{MSR     CPSR_c, #0xdf},__asm{MSR     CPSR_c, #0x5f}来开关中断通过,通过单步运行观察CPSR_c没有改变,是不是在用户模式下不能够改变CPSR_c啊?如果这样的话在用户模式下利用IAP关中断怎么办啊?谢谢大家?

网友A:
re

用户模式下不能修改CPSR,只能切换到系统模式或者管理模式下才可以!这是ARM体系结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