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么样在项目的config.h文件中定义Fpclk宏

楼主(2007-09-19):
大家好:
    我在用做SMARTARM2200做定时器实验,遇到提示说:Fpclk宏在项目的config.h中定义,请问怎么定义,谢谢

网友A:
re

你先看一下config.h中你定义时钟设置了吗,如果没有定义一下
#define Fosc            11059200                    //Crystal .
                            //应当与实际一至晶振频率,10MHz~25MHz,应当与实际一至
#define Fcclk           (Fosc * 4)                  //System less  than 60MHz.
                            //系统频率,必须为Fosc的整数倍(1~32),且<=60MHZ
#define Fcco            (Fcclk * 4)                 //CCO
                            //CCO频率,必须为Fcclk的2、4、8、16倍,范围为156MHz~320MHz
#define Fpclk           (Fcclk / 4) * 1             //VPB clock
                            //VPB时钟频率,只能为(Fcclk / 4)的1、2、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