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6的USB口连接问题

楼主(2007-09-24):
我采用LPC2146设计的USB接口,其中P0.31未采用ZLG推荐的软连接控制引脚,而是作为usb连接的LED指示灯,在D+引脚上直接用1.5K电阻上拉。软件采用ZLG的USB开发包软件。软件下载后,USB口与主机连接时,可以找到新硬件(USB Device),但安装ZLG的PC驱动程序,无论如何也安装不上去。这种情况是否和P0.31没有作为软连接控制引脚有关?请ZLG的工程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re:

在JTAG调试时不能将P0.31拉低。你是在jtag仿真,还是把程序灌进去全速运行?

楼主:
P0.31是没有问题的

程序已经写进去运行起来了,跟JTAG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插上USB口已经是可以找到新硬件了,现在我已经把P0.31的接法改成和ZLG推荐的软连接方式,结果还是不能装驱动程序。看来跟P0.31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