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MagicARM移植ucosii2.76的问题

楼主(2007-10-03):
我在移植ucosii2.76时,编译都通过了,但用EasyJTAG下到片外RAM进行仿真,怎么一到任务的while(1)循环就跳到进入IRQ中断(在循环体上设置断点),而如果直接全速执行则会出现数据中止(DataAbort),这是为什么啊,我把其它的IRQ都关了,只留下了TIME0作为时钟中断.

楼主:
任务的代码

void Task0(void *pdata)
{   const uint8  DISP_TAB[32] = { 0xFF,0x00,0xFF,0x00,0xFF,0x00,0xFF,0x00,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
                                  0x55,0xAA,0x55,0xAA,0x55,0xAA,0x55,0x00 };
    uint8  i;

    pdata = pdata;
    TargetInit ();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P0口管脚连接GPIO
    IO0DIR = BEEP;                // 设置蜂鸣器控制口为输出
    IO0SET = BEEP;
    IO2DIR = LED_IOCON;         // 设置LED1--LED8的控制口为输出
    LED_OFF();

    // 建立任务1(用于蜂鸣器控制)
    //OSTaskCreate (Task1,(void *)0, &TaskStk1[TaskStkLengh - 1], 3);

    while (1)
    {   for(i=0; i<32; i++)
        {   LED_DISP(DISP_TAB);          // 输出LED显示数据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2);    // 延时0.5S,
            //如果用OSTimeDly就会出现上述情况??
            Delay(100);//自已写了一个延时就可以了!!,但不能实现任务切换了,这是为什么啊,
        }
    }
}

任务切换的代码都是实验书上的,没改,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请哪高手回答一下啊

楼主:
ok,解决了,可以运行了

ok,解决了,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