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立功的工程师很少关注这个版块吗

楼主(2007-10-06):
本人硬件系统是LPC2214+256KRAM,只能使用片内FLASH和片外RAM(BANK0)。
问题1:I2C在使用中断方式(周立功提供的I2C.C和I2C.H)在DEBUGINEXRAM的模式下能成功读写CAT1025,而在DEBUGINCHIPFLASH模式下一直进入取数据错误,去掉读写I2C操作,程序能运行。解决方法:直接使用查询方式了。但个人感觉应该使用中断方式,可是本人是ARM和UCOS新手,。。。。。。。
问题2:SD/MMC卡的文件操作系统,在在DEBUGINEXRAM的模式下能成功读写文件,而在DEBUGINCHIPFLASH模式下不能读写文件,正在努力解决,。。。。。
问题3:分散文件的改写,周立功应该把最常用的几种都列举出来,这样便于我们新手研究。
越研究,问题越多,感觉ARM越没有51简单好用,主要是技术支持跟不上。

网友:
周立功 还在放假

网友A:
这些都不用自己写啦

问题1和问题2点这里
在ARM上开发和51上不同,51上所有程序都可以自己写,ARM上开发要用现成的。因为ARM涉及的内容比较多,如果每个人都从头开发实在没必要,ARM上自己写程序是一种错误的开发模式,just waste time,用现成的吧。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虽然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

我遇到的问题不是在片内不能运行,而是某个功能不能正常运行,比如SD/MMC文件系统问题,整个软件能在片内运行,但是不能访问SD/MMC卡,而在片外RAM中仿真时,整个程序运行很正常。I2C的读写,使用中断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仿真正常,烧写到flash中运行也一定正确

片内不能运行和某个功能不能正常运行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

楼主:
终于解决了问题2

问题2:SD/MMC卡的文件操作系统,在在DEBUGINEXRAM的模式下能成功读写文件,而在DEBUGINCHIPFLASH模式下不能读写文件,正在努力解决,。。。。。
解决方法:使用周立功的LPC2100工程模板

郁闷的问题:LPC2200工程模板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兼容片内FLASH。在片内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功能,比如,UART,TIMER。用了I2C中断都会出现错误。
LPC2100工程模板难道比LPC2200工程模板要先进????

希望周立功能解决LPC2200的一些特殊BUG。

网友B:
6楼不要郁闷!

ZLG公司每年都招聘大量的没有经验的应届毕业生,他们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他们只要把基本功能做出了就认为万事大吉了,根本不关心是否合理和经得起考验,他们的开发板经常无法和PC连接和驱动程序前后不兼容就是明显的例子,而这也正是ZLG先生的理念:简单的入门。

网友C:
LPC2100工程模板与LPC2200工程模板的差别

LPC2200工程模板虽然适用于带总线的ARM,如LPC2220、LPC2214、LPC2292,但在初始化总线的同时,他还检测了外部RAM、外部Flash,若您的系统没有外扩这些设备,则应该采用LPC2100工程模板。因为它实用于无外扩存储器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