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 SMARTARM2200(用LINUX)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10-13):
在LINUX下,进行FTP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时,设置MINICOM终端后,启动开发班后,什么也不显示,没有提示选择,我用的是虚拟机LINUX,用
WINDOWS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都成功了,请各位大哥看看是怎摸回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SMARTARM2200(用LINUX)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的问题

你看看你虚拟机串口驱动有没有正常。在虚拟机中虚拟串口是要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