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中IO口的问题

楼主(2007-10-15):
大家好,请帮我看下这段程序
#define A 1<<17;
#define B 1<<19;
#define C 1<<21;
void DACInit()

{
    PINSEL0=0X00000000;  //设置P0引脚连接GPIO
    PINSEL1=0X00080000;  //使能DA
    IO0DIR=A;            //设置P0.17为输出
    IO0DIR=B;            //设置P0.19为输出
    IO0DIR=C;            //设置P0.21为输出
    IO0SET=A;            //关闭灯
    IO0SET=B;
    IO0SET=C;
}
为什么程序执行的时候IO口A,B,C输出不为1?

网友A:
IO0DIR=A|B|C

楼主:
这样也不行呢?

PINSEL0=0X00000000;  //设置P0引脚连接GPIO
PINSEL1=0X00080000;  //使能DA
IO0DIR=0x002A0000;
IO0PIN=IO0PIN&0x002A0000;
为什么这样也不行呢?

网友B:
re

IO0PIN=IO0PIN&0x002A0000;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IO0DIR=A|B|C

#define A 1<<17;
#define B 1<<19;
#define C 1<<21;

要写成
#define A (1<<17)
#define B (1<<19)
#define C (1<<21)
然后IO0DIR的设置成
IO0DIR=A|B|C
可以。否则 你的IO0DIR=A|B|C 表达不出 你本来想要的东西。

网友B:
不是表示设三个管脚为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