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测试ram

楼主(2007-10-15):
运行过程中如何测试RAM是否完好?
FLASH测试?不可能每个扇区都去读写吧?

网友A:
运行当中的ram动态测试

一般是在ram中的固定位置放置预先设定的测试数据,运行一段时间后看数据变化了没有.
我也想做这个功能,用的是realview2.2编译器,没有找到可以将变量分配到ram中指定地址的pragma,知道的告诉一下.

楼主:
哪这样也不是整个ram区测试吧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我要仔细看一下

楼主:
还是有疑问

按照楼上说的,可以测内部ROM一部分,也就是程序存储,检测校验和,那么没有存储的部分怎么检测,另外一部分也要存储数据,也就是ARM系列的flash
哪怎么测ARM系列的内部RAM呢
请各位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B:
说得详细,顶。

楼主再仔细看看armecos说的。
既然外部RAM主要是测连线和焊接,内部RAM不需要测试。
FLASH的数据存储部分,一般也要加校验。未使用的部分也不需要测试。

楼主:
回楼上

谢谢,要求测内部RAM?FLASH没有使用部分,以后说要求使用,那只能在数据存储之后校验,所以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