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群星ARM的flash保护问题

楼主(2007-10-15):
群星arm的flash保护策略组合有四种.
FMPPEn FMPREn 保护
0 0 只执行保护。模块只能被执行,不能被写或擦除。这种模式用来保护代码。
1 0 模块可以被写、擦除或执行,不能被读取。这种组合不可能被使用。
0 1 只读保护。模块可以被读或执行,但不能被写或擦除。这种模块用来锁定模块防止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但允许对其执行任意的读或执行访问。
1 1 无保护。模块可以被读、擦除、执行或读取。

通常我们产品上的程序代码是有保护的,那么如上述,我们最好选第一种(0 0)保护方式。如果选了第一种保护方式,我们还能否对程序的更新升级?为了达到程序加密和产品升级两个要求,该如何选择flash的保护方式?

网友A:
要达到加密和产品升级两个要求就不可以使用以上方法,

建议使用ISP方法实验软件的更新,
密码的最好方法就是将JTAG引脚封死.

楼主:
如何将JTAG脚封死?

谢谢zlgarm回答,
另外的问题,不知道群星单片机有没有方法可以永久的禁止JTAG功能?如果仅仅是剪断JTAG口引脚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网友B:
JTAG

    如果要永久的禁止JTAG功能的话,可以把JTAG的I/O引脚(PB7和PC[0:3])设置为GPIO功能,这样的话那几个引脚就没有JTAG功能了,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永久的禁止JTAG功能了。
不知道,我的回答对不对,还望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C:
呵呵 这题目好,答案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