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调试问题

楼主(2007-10-16):
你好我用ADS调试zlg的单路led例程时debuginflash出现这个问题,image doesnt have entry point。芯片用的是lpc2138(此时应无关)。在debuginram里选项没事。请问是怎么回事,别的例程正常。谢谢

楼主:
ads编译

24小时等待,深入浅出arm7讲的好可是有点乱,从头做出了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期待更详细的。。。。

网友A:
fengshuchu

您好:
  估计是分散加载文件的问题,没有定义好入口点。请将您的LED主程序(即C程序)拷贝至您所谓的没问题的例程里,覆盖掉原先的C程序,试试。

楼主:
问题

好的我试一试,我芯片用的是lpc2138,zlg例程是lpc2131的,程序里应该做那些必要的修改阿,我前几天拿着板子到一个同学那程序运行正常,到我机子上就不行了。我估计肯定是程序没有入口地址。不过当时他也什么没改啊。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