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wIP在LPC2214移植?

楼主(2007-10-16):
想问一下 有高手在LPC2214上移植过UCOS II+LwIP网络协议栈的,给各联系方式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谢谢!!!

网友A:
我们有咨询方案提供

注意:lwip本身有不少BUG;功能不全;某些细节考虑不周,当处于边界条件时会引起不稳定现象;配置需要经验,参数配置不当会引起严重错误;lwip的TCP速率未经特殊优化,依赖介质特性(双绞线/光纤/无线等);没有低功耗设计。不过考虑到lwip免费,对于学习入门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lwip之ppp在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上的移植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

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提供咨询服务,是部分lwip资料,包括lwip整体框图、移植心得、ucos+lwip实现、文档资料、移植后的ver1.1源码。这些资料网上都有,不过这里给出的是用了4年时间不断收集,经过整理,比较系统完整的资料。另外,针对2210,我们有移植好的完全功能的BSD协议栈,真正的socket接口,如果有2210开发板,可以直接免费试用。

网友B:
LwIP有在Luminary单片机(LM3S6965)下的移植.

您只需要安装最新版的Keil软件,Keil里面就会在源程序.
可以支持全系列的Luminary带以太网的单片机.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uIP,仅需要2K的RAM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