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XD调试问题

楼主(2007-10-17):
总是出现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ADS1.2是我见过的最垃圾的IDE了。。。

网友B:
有问题!

本人使用ZLG的EasyARM2131开发板,发现每次重新编译程序后用AXD调试时,必须退出ADS1.2再重新运行才能正常,这不知道是AXD的原因还是ZLG的硬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