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615 PWM频率

楼主(2007-10-18):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用 SysCtlClockGet();读出来 为200M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用 SysCtlClockGet();读出来 为6M 。

下一步如何让 PWM的输出频率最高呢?

谢谢

楼主:
已经最高了~

网友A:
频率

你设的系统的频率,还有PWM的频率设置,你可以看看书上有的,具体不太记得了,如果设置PLL200MHZ应该不行,615最高才能跑50M

楼主:
结论:?

本例中:通过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用 SysCtlClockGet();读出来 为200M 。
再用: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实测: 在PWM模块的每个定时单位宽度为 40nS。 即此刻的PWM的频率为25M。

但没找到依据说系统在软件哪里设定(或者硬件已经包含) PWM 时钟为 系统时钟 8分频而来。

楼主:
找到依据: P142

16 位定时器模式时,带8位预分频的通用定时器模式。!

对不对??

网友B:
qihao

您好!
   如果使用PLL达到200MHZ是不行的,因为615只能最快达到50MHZ,所以会出错,如果你将PLL进行4分频应该是没问题的.这个问题我们会给您好完整的答复.请您将自己的基本资料发给我们我们会给您回复的!

楼主:
谢谢ZLGARM。

都是在贵公司提供的Demo 上该出来的,就是变成 PLL 后,用SysCtlClockGet();读出来确认了一下,为 200M。 然后未作任何其它修改,然后实测的。

这里我的需求就是要尽量高的中心对齐的PWM 频率(分辨率-每个单位对应的时长最短。)

明天上班了邮件请教。

谢谢。

网友A:
qihao

也许是ZLG的DEMO错了,好像上面说PLL分频20MHZ时候也是用的1分频,应该是用10分频,自己稍微看下书也应该能看出来吧,ZLG的疏忽了!

楼主:
源程序已发给:luminary.design@zlgmcu.com

呵呵  周公的队伍确实不错。

网友B:
您好!

关于PLL输出确实是200MHZ,但是群星现在的最快频率是50MHZ,而PWM最快是时钟频率的一半也就是25MHZ,这也是目前最快的速度了。

楼主:
谢谢版主:PLL输出的200M 在哪里说明被分频为 50M的呢?

不过就结果开来确实是这样, 是硬件自带不可修改的(亦即是默认和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