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中断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7-10-19):
前提:用的是 ADS1.2 编译器。

在 ARM7 处理器中,定时器中断是如何发生的,和51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因为51直接有各中断向量表,只要在中断的入口地址处写一条跳转指令即可。而ARM只有异常向量地址入口。是不是ARM中,定时器中断在用汇编写时必须用查询方式来做。是不是象下面这样做的?
;===============================
    ;//异常入口地址
    LDR    PC,Rest_Addr
    LDR    PC,UndefinedAddr
    .
    .
    .
    LDR    PC,IRQ_Addr
    LDR    PC,FIQ_Addr
;===============================
    ;异常处理程序
IRQ_Addr

    if(是定时器0中断)
        goto:定时器0子程序。
    if(是定时器1中断)
        goto:定时器1子程序。
    if(是UARTO中断)
        goto:UARTO子程序。

;===============================

网友A:
arm和51也类似

按说你的这个程序并没问题,可是对irq来说就只有这么一个入口,不太好用,但arm核就是这样的。所以一般的实现中,厂家都加了个vic中断管理器,可以管理更多的中断,所以一般来说除非你的系统只用一个中断,否则应该设置一下vic控制器,及其中的各个中断向量,这样就可以用向量中断的方法来做中断处理了。51中其实已经加了中断管理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