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8的IO口设置问题?

楼主(2007-10-19):
LPC2148的IO口能否有些位设置为快速GPIO,有些位设置为普通GPIO?

网友A:
快速,普通

没有听说过,只有普通和一些特殊用途的端口吧

网友B:
可以设置为快速GPIO

  在使用LPC2148的I/O口前,必须先通过系统控制和状态寄存器SCS选择使用快速GPIO还是普通GPIO.
  如果没有设定SCS寄存器,系统将默认为普通GPIO.

楼主:
请问zlgarm

那就是同一个IO口,不能同时设置为快速和普通两种咯?

网友C:
好象不能,也没必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