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32中断死机问题

楼主(2007-10-19):
在UCOSII系统,系统节拍用的是定时器0(5ms)优先级为0,现在我用定时器1产生100us左右的中断延时.现在系统还能运行.我再将外部中断0打开(下降沿中断越440us中断一次).当T1优先级比外部0中断高时系统进入取数据中止.如果T1比外部0中断优先级低,系统就没问题.我再将外部1,外部2中断打开.就算外部1,2没中断.系统老跑到取数据中止.为了找原因.我只建了一个任务.可是还是不行.我以为是中断嵌套出了问题.将嵌套层数加到20,堆栈大小为256.

网友A:
多种原因

死机的原因千万种,可以从取数据中断的中断地址中找到点信息。
可能的原因有:中断堆栈溢出,中断返回不对,开中VIC没复位,及任务切换有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