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电源设计问题求教?

楼主(2007-10-20):
各位大侠:

    新手求教,,,本人使用LPC2294设计电路,,,想选择电源信号,,,但不知道 3.3v 和1.8v 的电流应该是多少??????
       看LPC2294的DATASHEET 上 的极限参数,,和静态特性  有好几个电流参数究竟参考哪个?????   还有,,,有些参数 注释是 (每 个电源管脚),,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电源管脚加起来啊?

        问题,:  1选择电源芯片  ,要从那几个方面参考啊?
                 2 芯片的功耗,,应该参看那些参数?

网友A:
电流不大,3.3v和1.8v都用1117就可以了.

如果电源还要带别的器件的话,1117电流大了发热厉害.

网友B:
电源电流

我也有此问题,数据手册说的也不明确
意思应该是最高50mA的电流

网友C:
去网站上去下应用指南之类的资料

不要光看datasheet.
基本上一个模块都有对应的资料的.

网友D:
要先弄明白

我前面做了个东西就是电源电流过低
调了好长时间才调出来的,
外接一个普通的变压器接口,最好不要用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