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么看帖子?

楼主(2007-10-20):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就是搜索帖子时看到的帖子只有一个人的,其他人的评论都在下面,还需要一下一下的点击连接,好麻烦啊,怎么才能看到全部的帖子的呢?请教各位大虾。大家别笑我,新手。

网友A:
进入到那个版面,然后再搜索那个帖子,再打开看

楼主:
谢谢00

谢谢00,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展开的功能,就是把所有的帖子都展开,我想那样的话会更方便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xp的超级终端时,能不能调整大窗口里的背景为白色的那个小窗口的大小,当接收的数据多时,背景为灰色的窗口显示的内容好像有些乱码

网友A:
这个我也没办法。换个其它的串口调试助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