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程序进不了main()函数,跳到DataAbort去了

楼主(2007-10-25):
我刚用zlg的easyarm2200的板子
前2天我把光盘里带的程序放进去运行还好的,只是有程序执行不对
后来请教别人,设置了一下DebugInExram,现在执行这些光盘里的程序的时候就都不行了,每一个都进不去main()函数(每个程序都是从光盘里刚考出来的,没改过),我觉得应该不是程序问题,是设置的问题,可又不知道怎么去该。
我单步运行是到了
      B       __main
后就没有进去main()函数,跳出Disassembly的界面执行,
最后到了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bottom_of_heap
    MOV   pc,lr
后再跳出Disassembly执行几步就不行了,最后就到了DataAbort去了。
请指点我一下,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
re

你可以从光盘里拷出一个完整的工程,然后编译运行,
你前面所说的问题可能是分散加载文件被修改了,程序运行找到的数据存储区是错误的!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可是我这些程序都是从光盘里刚考出来的完整的工程啊,比如gpio文件夹一起考出来到桌面,一点都没有改过的也是这样。
    本来以为是不是驱动装不好,后来删了再装也还是这样。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把工程放到一个好的路径下面全部编译试试!

网友C:
目录不要包含中文去掉只读

目录不要包含中文,去掉只读,把需要的文件都复制完全。然后在把开发板上的跳线,按照说明书重新设置一下。关键是开发板上的跳线。

网友A:
RE

请确认你硬件链接方式是否和编译方式的地址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