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关于lpc的 ARM

楼主(2007-10-25):
(无正文)

楼主:
竟然没人知道啊?!!!?

网友A:
BurstRom答复

我们知道,在进行Flash的访问时,每访问一个内存单元,就要发一个地址,再加一个数据,可参考LPC2200的EMC的时序.
而BurstRom只要发一个起始的地址,如果数据是连续的,后面就不需要再发地,就可以连续读出数据了.

楼主:
thanks

谢谢楼上的解释.有点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