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M3S615 可否在一个定序列中完成4个通道的ADC,并读回4个值?

楼主(2007-10-26):
希望设定ADC 对 LM3S615的4个模拟通道分别转换完成后,发出中断, 在中断服务中对读出结果。

亦即CPU 在一个中断服务中可以的到4个通道的结果。

楼主:
echo 附程序

/*******************************************************************************************

*******************************************************************************************/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adc.h"
#include "src/interrupt.h"
#include "src/sysctl.h"
#include "src/gpio.h"
#include "src/adc.h"
#include "src/pwm.h"

unsigned int wait_for_ADCINT = 1;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PLL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 125KSps采样率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 0);              // 禁能所有采样序列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 0,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 采样序列0为处理器触发    &&&&1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0, ADC_CTL_CH1);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1, ADC_CTL_CH2);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2, ADC_CTL_CH3);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3, ADC_CTL_CH4);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4, ADC_CTL_CH1);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5, ADC_CTL_CH2);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6, ADC_CTL_CH3);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 0, 7, (ADC_CTL_CH1 | ADC_CTL_IE | ADC_CTL_END));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 0);
    ADCIntEnable(ADC_BASE, 0);
    IntEnable(INT_ADC0);

    IntMasterEnable();                              // 使能总中断

    for (;;){
      if(wait_for_ADCINT ==1){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 0);
        wait_for_ADCINT = 0;
      }
    }
}

void ADCIntHandler(void){
  static unsigned long ADC_Value[8];
  unsigned short int n;
  ADCIntClear(ADC_BASE, 0);
  for(n=0;n<8;n++){
    ADC_Value[n] = HWREG(ADC_BASE + ADC_O_SSFIFO0);
  }
  wait_for_ADCINT =1 ;
}

这段代码目的:
软件触发,用序列0 对4个通道进行ADC 转换, 期望在中断中读出8次转换结果。
实际未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来观察转换结果,望 ZLGARM 或者那位帮助一下,

软件由“ADC过采样技术 应用文档”仿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