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Modem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附图)

楼主(2007-10-27):
现状:
    1、A型连接(如图)已调试好。
    2、B型连接(如图)有问题:
        1)MUC向RJMODEM发指令,如"AT"、"AT&F"、"ATX3"、"ATI"RJMODEM都能收到,且都能返回正确的值。
        2)但是当MCU向RJMODEM发"ATD"(请求连接)或"ATD"(应答信号)时电话线上一点信号都没有。

自己分析:
    1、既然A型已连接好,且工作正常,那么我想在指令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除非RJMODEM有特殊的初始化,但是我看了其资料,没有什

么特别(我在初始化时都恢复了其出厂设置)。
    2、用TP-LINK的MODEM,用"ATD"或"ATA",电话线上都有信号,所以我断定当用相同指令操作RJMODEM时应该也有相同信号,但是没有!
    3、MCU向MODEM口扩展芯片发设置命令或读RJMODEM的状态,出厂参数都正确,所以我想MCU和MODEM扩展芯片(SC16C554)之间的连接应

该没有问题。
    4、其他我是找不出什么问题了,要么RJMODEM坏了,但是不会刚好就坏了发送接受功能,其他功能没坏吧。

    实在没办法,看看网上那位有高见发表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许能帮上忙,实在不行就把RJMODEM换成TP-LINK的MODEM,再试了,不过这

样很麻烦,RJMODEM是焊接在PCB板上的,要拆板子。

    另外谁有TP-LINK九芯接头的定义,是不是和网上公布的是通用的(我想是通用的),有不一样的地方请知情者说一声。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

问题还没有解决!请有知道的帮忙看看!

网友A:
是你的初始化有问题!

我前一阵子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搞了几天是初始化的问题!屏蔽掉硬件流控功能试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