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06怎么关闭看门狗?(是我问的问题太低级了,周工不屑

楼主(2007-10-27):
/*
***********************************************************
* 函数功能:关掉看门狗
* 入口参数:无
* 返回数值:无
* 调用函数:
***********************************************************
*/
void WdtOff(void)
{
    WDMOD = 0x00;      // 设置WDT工作模式,WDEN = 0,WDRESET = 0
}

我是这样做的,不知道能不能关掉。

楼主:
re:

每个人都有个成长过程,我本来就是不知道。
而且你们书里也没说,我自己做过试验也不是很确认,所以才来请教。
貌似周工认为象鄙人这等小辈什么都不知道,回答这个问题会掉价?

网友A:
老虎84

您好!
  看门狗一旦启动,就没法通过软件的方式来关闭。除非复位、除非断电。

楼主:
谢谢周工,

以前没用过狗,看的也不是很仔细,还以为能关狗。

刚才蛮激动的,得罪了,再次道歉。

再次谢谢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