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PWM输出极性?ADC转换精度?

楼主(2007-10-29):
  请教各位:LPC2138的PWM输出是什么极性?正负还是3.3,0?我用示波器看怎么是+1.6,-1.6?不明白。
  还有LPC2138的10位ADC在实际工程中容易达到数据手册上写的10位的精度吗?如果参考电压是1V。那参考电压为2.5V呢?
  谢了。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个

  第一个是示波器没设置好,惭愧。
  第二个还请指教

网友A:
达不到10位

在实际工程中,Arm内部集成的A/D可以达到8位,如果您的电源和基准都做得很好,可以到9位。事实上,单独的A/D转换芯片也达不到它的标称值,通常我们都要选比需要精度更高的A/D,然后把低位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