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4c01a怎么了??

楼主(2007-10-29):
AC, TE, ST, rc, TI
uint8 Write24C01(uint8 Addr,uint8 Data)
{
     uint32 ii = 0x0;
     uint32 test;

    I20CONCLR = (1 << 2) | (1 << 3)| (1 << 5);   // &Ccedil;&aring;&sup3;&yacute;STA,SI,AA±ê&Ouml;&frac34;&Icirc;&raquo;
    I20CONSET =    (1 << 5) | (1 << 6);           // &Ouml;&Atilde;&Icirc;&raquo;STA,&AElig;&ocirc;&para;&macr;I2C×&Uuml;&Iuml;&szlig;
    // I20CONCLR =  (1<<3) ;
   //  I20CONSET =  (1<<5);
  //--------------------------------------------------------------------------------

  while (  ((I20STAT & 0xf8)!=0x08) && ((I20STAT & 0xf8)!=0x10)  && (ii++<0xffff)  ); //&Aring;&ETH;&para;&Iuml;&Oacute;&ETH;&Atilde;&raquo;&Oacute;&ETH;·&cent;&Euml;&Iacute;&AElig;&eth;&Ecirc;&frac14;&Igrave;&otilde;&frac14;&thorn;&ordm;&Iacute;&Ouml;&Oslash;&cedil;&acute;&AElig;&eth;&Ecirc;&frac14;&Igrave;&otilde;&frac14;&thorn;

    I20DAT = (at24c01a_addr<<1);          //  ·&cent;&Euml;&Iacute;µ&Oslash;&Ouml;·,&Atilde;&raquo;&Oacute;&ETH;×&Oacute;µ&Oslash;&Ouml;·
    I20CONCLR = 0x28 ;                    //  1<<5  &sup1;&Oslash;±&Otilde;&AElig;&ocirc;&para;&macr;&Icirc;&raquo; &Icirc;&Ecirc;&Igrave;&acirc;µ&Auml;&sup1;&Oslash;&frac14;ü

  //------------------------------------------------------------------------------------------

  ii=0;
  while (  ((I20STAT & 0xf8) != 0x18) && ((I20STAT & 0xf8)!=0x20)  && (ii++<0xffff)  );//&Aring;&ETH;&para;&Iuml;µ&Oslash;&Ouml;·&Oacute;&ETH;&Atilde;&raquo;&Oacute;&ETH;&Atilde;&raquo;&frac12;&Oacute;&Ecirc;&Otilde;&sup2;&cent;·µ&raquo;&Oslash;ACK&Icirc;&raquo;

      if((I20STAT & 0xf8)==0x18)   // &Ouml;±&frac12;&Oacute;&ETH;&acute;&Ecirc;&yacute;&frac34;&Yacute;
      {
          I20DAT = Addr;
          I20CONCLR = 0x28;
     }
     else
     {
         I20CONCLR = 0x38;
         I20CONSET = 1<<4;
         return 0;
     }

 //--------------------------------------------------------------------------------------
 ii=0;

 while (  ((I20STAT & 0xf8)!=0x28)  && ((I20STAT & 0xf8)!=0x30)  && (ii++<0xffff)  );//&Aring;&ETH;&para;&Iuml;&Ecirc;&yacute;&frac34;&Yacute;&Oacute;&ETH;&Atilde;&raquo;&Oacute;&ETH;·&cent;&Euml;&Iacute;&sup3;&Eacute;&sup1;&brvbar;&sup2;&cent;·µ&raquo;&Oslash;ACK&Icirc;&raquo;
     if(I20STAT==0x28)
     {
          I20DAT = Data;
          I20CONCLR = 0x28;
     }
     else
     {
         I20CONCLR = 0x38;
         I20CONSET = 1<<4;
         return 0;
     }
//A点
 //-------------------------------------------------------------------
   ii = 0;
  while (  ((I21STAT & 0xf8) != 0x28)  && ((I21STAT & 0xf8)!=0x30)  && (ii++<0x0ffff)  );
    test = I21STAT;
        if(test ==0x28 )
        {
            I21CONSET = (1<<4);       // &Iacute;&pound;&Ouml;&sup1;I2C
            I21CONCLR = (0x28);       // &Ccedil;&aring;&Aacute;&atilde; SI &ordm;&Iacute; STA
            return 1;
        }
        else
        {
            I21CONSET = (1<<4);       // &Iacute;&pound;&Ouml;&sup1;I2C
            I21CONCLR = (0x28);       // &Ccedil;&aring;&Aacute;&atilde; SI &ordm;&Iacute; STA
           return 0;
        }

}
说明:  1、用LPC2366的I2C0口控制AT24C01A。
        2、test用于测试
        3、程序运行,居然发现test = 0xf8
        4、A点之前测试都正常
        5、AT24C01A器件地址 = x1010 000(2进制)
请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

  ii = 0;
  while (  ((I21STAT & 0xf8) != 0x28)  && ((I21STAT & 0xf8)!=0x30)  && (ii++<0x0ffff)  );
    test = I21STAT;
        if(test ==0x28 )
        {
            I21CONSET = (1<<4);       // &Iacute;&pound;&Ouml;&sup1;I2C
            I21CONCLR = (0x28);       // &Ccedil;&aring;&Aacute;&atilde; SI &ordm;&Iacute; STA
            return 1;
        }
        else
        {
            I21CONSET = (1<<4);       // &Iacute;&pound;&Ouml;&sup1;I2C
            I21CONCLR = (0x28);       // &Ccedil;&aring;&Aacute;&atilde; SI &ordm;&Iacute; STA
           return 0;
        }
哈哈,状态寄存器都用错了,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