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奇怪现象,全局变量自动变零了。。。

楼主(2007-10-29):
(无正文)

楼主:
程序段

    while (1)
        {

                if(。。。)
                    {
                  IO0CLR = BEEP;   // 正确,蜂鸣一次
        DelayNS(50);
        IO0SET = BEEP;
        k++;
        if(k>10)
            {
            k*=2;
            }
                   }

网友A:
被谁改了吧.

楼主:
没有另外对它的操作阿

没有另外对它的操作阿

楼主:
会不会是它的地址和别的冲突了?

网友A:
到底谁被清0了?

网友B:
肯定k被人黑了~~~

楼主:
把k的定义放到main内部就ok了,可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复位重新运行后,全局变量就会被清0的

楼主:
没有复位阿,while(1)循环阿

网友C:
k是什么型? 会不会溢出了?

网友:
优化

k 是全局变量吗?如果不是的话K会被编译器优化的Volatile uint32 k试试

楼主:
是全局变量,Volatile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