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查询方式写的一个I2C测试程序(有问题)

楼主(2007-11-05):
我用查询方式写的一个I2C测试程序,大家帮我看看
void I2C_init(uint32 I2C_F)
{
    if(I2C_F>400000)
    {
        I2C_F=400000;
    }
    PINSEL0=(PINSEL0&0xffffff0f)|0x50;
    I2C0SCLH=(Fpclk/I2C_F+1)/2;
    I2C0SCLL=(Fpclk/I2C_F)/2;
}
void write_i2c(uint8 addr_i2c,uint8 data)
{

    uint8 i=0;
    I2C0CONCLR=0x28;
    I2C0CONSET=0x40;//初始化为主发送模式
    I2C0CONSET=0x20;//进入主发送模式
    do{
        i=I2C0STAT&0xf8;
    }while(i!=0x08);
    I2C0DAT=addr_i2c;
    I2C0CONSET=0x04;
    I2C0CONCLR=0x08;
    while((I2C0STAT&0xf8)!=0x18);
    I2C0DAT=data;
    I2C0CONSET=0x04;
    I2C0CONCLR=0x08;
    while((I2C0STAT&0xf8)!=0x28);
    I2C0CONSET=0x14;
    I2C0CONCLR=0x08;
}
我在调试的时候在
do{
   i=I2C0STAT&0xf8;
   }while(i!=0x08);
产生了死循环,i=0x20;
若去掉I2C0CONCLR=0x28;则i=0x30,但是我看了相关的资料,在发送了起始信号后,应该返回0x08才对?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写成函数多清晰???

楼主:
不明白?请指教!

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A:
自己琢磨~~~

1.Init()退出前最好执行Stop().
2.函数细分为Start()...Stop()等.
3.写法要清晰.
  如:I2C0CONCLR=0x28;很难知道该语句要干什么.
  但:I2C0CONCLR=(1<<STAC) | (1<<SIC);清除起始位和中断标志.
4.主要解码程序用switch()分析I2C状态较好.
  加上状态机将会排除误码.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8019/message.aspx

网友B:
lpc214x at24cxx_demo (I2C演示程序)

读写I2C AT24C16程序(兼容AT24C16~AT24C512读写)
实现方试:非中断方式

http://www.mcu123.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7116&replyID=&skin=1

 相关链接:http://www.mcu123.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7116&replyID=&skin=1

楼主:
谢谢!

受益非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