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我用2132,jtag只有在p0.14拉到gnd时

楼主(2007-11-06):
才能找到芯片,在拉地时是接5.1k上拉jtag就找不到芯片?

楼主:
在P0.14上拉时,第一次上电可以找到芯片

然后就不行了。
这有什么规律吗?
是哪的问题?

楼主:
好像是加密的原因

把程序区擦除后正常了

网友A:
re

是用户的程序里操作PINSEL2寄存器不小心把JTAG脚给禁止了,所有连接不上,
建议用户草组PINSEL2时,采取读,修改,写的方式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