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2关于UART0的FIFO问题

楼主(2007-11-06):
我现在做一个用LPC2132做RS485通讯的板子,我想问的是如何知道发送FIFO里的数据都己经发送完了。因为发送完成,我要把RS485的设置为接收模式。因为处理器太快,我把数据都送的UART0上后,不能立刻把RS485置为接收,这样的话,发送的数据还没有发送完,只能送出部分数据。

有没有哪位做过这方面的朋友,给点建议。

先谢谢了!

网友A:
re

您可以通过UART的状态寄存器U0LSR来判断UART是否发送完毕。具体那一位用来表示FIFO为空,请用户参考资料。实在是记不住。

楼主:
还是不行

这个我看过,没有查看发送FIFO为空的,只有“发送保持器空”和“发送器空”这两个标志位,还有就是查看U0RBR这个接收的是否为空的了,周工不知有没有别的办法查一下输出FIFO?

楼主:
己经解决

我现在改成没有FIFO的形式,就可以了,就是在发送程序中加入查询发送器是否为空的语句,这样虽占用资源但,数据发送更为可靠,说实话这个FIFO有点太小了,只用16个字节,要是多点就好了。下面列出我的程序,供有类型情况的朋友参考一下。
void UART0_SendByte(uint8 dat)
{
    while((U0LSR&0x40)==0);//等待发送器为空
    U0THR=dat;
}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

并且因为我的有校验位,像你这样也不行。即使发送器已经空了,但校验位还没发送完,所以如果立马切换就会把校验位丢了,现在是强制延时,挺郁闷的。

网友C:
发送器为空时,就说明数据都己经发送完了

网友D:
FIFO为空不代表发送完毕

发送FIFO为空不表示数据发送完毕,因为可能发送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还没有发送完成,只有移位寄存器的数据发送出去才代表数据发送完成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它有U0THR和U0TSR,U0TSR就是移位寄存器,然而它就是全空了,还有个校验位和结束位没发,这才是问题所在

网友E:
就是哪个发送保持器空

THRE置为1时,除了表示发送保持器中没有数据外,也表示FIFO中也没有数据(前提使能FIFO),可以用中断多字节发.

网友F:
up

void UART1_SendBuf(const UINT8 *buf, UINT32 len)
{
    UINT32 i;

    U1IER &= (UINT8)(~0x02);        // 关闭发送中断
    UART1_Dir(UART_TX);
       for(i=0; i<len; i++)
       {
           UART1_SendByte(buf);
           while( (U1LSR&0x20)==0 );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while( (U1LSR&0x40)==0 );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OSTimeDly(1);
       UART1_Dir(UART_RX);                 // 倒方向
}

网友G:
用中断,然后判断状态

网友H:
“发送保持器空”和“发送器空”

两者容易产生误区

网友I:
支持楼上

12楼: “发送保持器空”和“发送器空”

使用时候是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