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关于外部中断用来接受外部AD转换数据

楼主(2007-11-12):
在使用外部AD的时候,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在AD转换结束时,它会发出一个EOC信号,由于定时器另有他用,所以不能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捕获这个EOC信号以进入中断。
鉴于系统任务较繁重,所以也不能使用查询EOC的方法。
那么,该如何查获EOC由低到高的跳变以进入中断呢?

外部中断EINT1是用来对CPU掉电唤醒的,但如果我设置当EINT1接收到EOC脚的信号时,不将CPU唤醒,而是进入中断,来读取AD转换的数据,这样是可以的吧?也就是说外部中断的功能不只是只有唤醒CPU一种功能?
请高工回答。

网友A:
是可以实现的

您好,这是可以实现的,对于这个引脚,有两个功能,一是唤醒,二是产生中断。这两个功能可以同时实现,也就是说既唤醒CPU并产生中断。也可以只唤醒,而不产生中断。

楼主:
也就是说,

可以利用外部中断接受EOC信号进入中断,而不唤醒CPU,而接受AD转换数据吧

网友B:
有这睡觉还能干活的人我也要!

不能让睡觉的人还给你干活。
休眠模式只有处理器停止工作,任何中断都能使处理器恢复运行(唤醒了)。
掉电模式该停的时钟都停了(没时钟,中断程序也是执行不了的),只有满足唤醒条件的外中断能唤醒处理器,也别想用RTC,LPC21XX/22XX不能在掉电方式用RTC。
所以只能先叫醒他,然后可以告诉他干活或者被比你大的官叫走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