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706S这样用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11-12):
这样用有问题么?

如下图:

楼主:
电路中MR、WDO、PFO接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A:
MR接102小电容,PFO最好进中断

一般的51的电压范围实际都在2.7V~5V之间,低压复位不符合工控设计原则.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8716/message.aspx

网友B:
/MR接上拉电阻,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不对

/MR接上拉电阻,会更稳定。两个分压电阻阻值不对,PFI的阈值电压1.25V。你这样接电压没有欲度。正常时,PFI电压要大于1.25V,最好大0.3V以上,具体的自己定了。

网友B:
在/MR接个小电容,如4楼所说的

网友A:
楼主跑了,这费用看是要黄了~~~伤心之中外加悲痛~~~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谢谢以上各位,总结如下:
1、/PFO进中断
2、MR接102小电容
3、/MR接上拉电阻
4、R13改为7.5K、R14改为3.3K。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C:
楼上记住要还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