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的EASYARM2200开发板可以用WIGGLER么?

楼主(2007-11-12):
(无正文)

网友A:
up

wiggler使用STD_JTAG跳线方式!wiggle方式不行,你比较一下脚定义,两种是冲突的,不能兼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谢谢楼上的回答!能说的再详细一点么。
WIGGLER只是把RTCK这个脚定义成了GND,好像这个只是根调试软件相关。请指教一下!

网友B:
怎么不能用了 我现在天天在用 RTCK自己处理一下就行了

楼主:
请教yjtks

请教yjtks
RTCK怎么处理?不接么?

网友A:
to yamaki

wiggler对CPU端要接成STD_JTAG(20针,当然有些脚可以省略),用H-JTAG软件就可以调试.

wiggler 14针的那种接头与STD_JTAG不兼容!

RTCK接地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luogs的回复!

我看到H-JTAG软件(最新版V0.50)中有WIGGLER和SDT_JTAG两种设置,我不知道这两种设置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引脚定义不同么?还有第三种自定义设置,就是所有引脚都可以自定义。那我觉得是不是引脚可以随意改变?只要H-JTAG里的设置和电路接线一致?(我是自已搭了一个电路,没有PCB)

下图是WIGGLER的20针接口的引脚定义,8楼是EASYARM2200开发板的JTAG引脚定义。

根据这两个引脚定义和H-JTAG里的设置,我觉得直接用WIGGLER的设置应该可以,而SDT_JTAG的引脚定义和EASYARM2200开发板的JTAG引脚定义不同,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请各位指点!

楼主:
上图是WIGGLER定义,下图是EASYARM2200开发板的JTAG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