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4的IRQ不响应

楼主(2007-11-12):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按快了

情况是这样的,我使用TIMER0的中断,调试的时候将断点放在中断向量表中和中断服务程序中都不停下来。暂停执行,观察各寄存器有下面结果:
1) CPSR,在系统模式,IRQ允许位值为0
2)VICRawIntr值为0x0010,也就是Timer0中断已经产生
3)VICIntEnable寄存器值为0x0010,也就是Timer0中断已经使能
4)VICIntSelect寄存器值为0,也就是都设置成IRQ
5)VICIRQStatus寄存器值为0x10
另外VICAddress和Priority都设置好了,VICSWPriorityMASK=0X0FFFF
甚至连VICAddress寄存器里面都已经是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了,
但是为什运行不到断点呢?还可能是哪个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