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sp进行一半就卡住了

楼主(2007-11-14):
用LPC2214做了个最小系统,
没接复位芯片
复位管脚直接上拉
P0.14已经接低电平
现在每次用ISP
ARM有反馈
一直能够进行到ARM反馈"Synchronize"+"OK"这一步
但是往下就不能进行了
主机也不发送晶振频率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有经验的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
刚刚又试了一下

刚刚又试了一下 ARM在进行反馈"Synchronize"+"OK"这一步时反馈的数据试错误的  导致ISP下载程序卡住了 为什么会反馈错误的数据呢 ?

网友A:
ARM没收到正确的数据

楼主:
现在我能保证我的串口没问题

现在我能保证我的串口没问题 因为在JTAG模式下调试串口程序都没问题
为什么ARM没有接收到正确数据呢?
请教汽车电子大哥

网友A:
ISP条件满足

楼主:
P0.14已经接低电平

P0.14已经接低电平
问一下还有什么其他条件  我觉得条件不满足的话不会反馈回一个Synchronize吧

网友B:
bps不对吧,是不是bps设置太高了,用9600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