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在KEIL下如何调试在片外Flash和片外RAM中smartARM2200?

楼主(2007-11-14):
请教在KEIL下如何调试在片外Flash和片外RAM中smartARM2200?

网友A:
这个脚本载进去就行了

网友A:
这边怎么不能上传文件啊

网友A:
建个文本把下面的脚本拷下去 文件名改为LPC2210.his 载进HJTAG 选择自动初始化就行了
Setmem+32-Bit+0xE01FC100+0x00000010
Setmem+32-Bit+0xE002C014+0x0F814914
Setmem+32-Bit+0xFFE00000+0x10001442
Setmem+32-Bit+0xFFE00004+0x10001442

网友B:
ZLG有模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