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启动代码分散加载问题

楼主(2007-11-14):
虚心求教,先谢谢各位!
1、我用lpc2214自己做板,焊接了最小系统,无外接存储器,采用内部flash启动。电源、复位、晶振和程序下载都没有问题,就是程序烧写进去没有不运行,我自己感觉好像应该是启动文件的问题,由于无外部存储器,我用的是zlg的2100的工程模板,请问各位大虾这样的情况需要修改启动文件吗?
2、对于分散加载文件,mem_a.scf,mem_b.scf,mem_c.scf文件作用有什么不同吗?工程模板中mem_c.scf如下: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stacks的 地址为什么从0x40004000开始?是重映射的缘故吗?

网友A:

1,首先回答“stacks的 地址为什么从0x40004000开始?是重映射的缘故吗?”的问题:stacks不是从0x40004000开始,而是在0x40004000结束。

2,如果用JTAG调试没问题,那么系统不能启动的可以从下面着手去查:
   1)、BOOT0和BOOT1引脚都为高电平时,系统才能从内部flash启动。
   2)、只有P0.14引脚为高电平时,系统才能脱机运行。

楼主:
可以用了

呵呵,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A:
Re:可以用了

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原因

好像是我软件的问题,我想用LED闪烁的程序来测试,结果我把延时函数写的时间太短,导致LED不亮。也可能是编译的选项我当时选错了,选择DebugInFlash 就可以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