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4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07-11-15):
我的程序,可以烧写lpc2366的芯片,但是同一个程序烧写lpc2364芯片就会提示"芯片不匹配(当然是一长串的英文)".改了mem_c里面的堆栈起始地址为2364的,也不行. 是否有朋友遇到过同样问题,如何解决的,望指教.

网友A:
re~~~~

1:是用什么工具下载程序的

2:英文具体是怎么说的

网友B:
FLASHMAGIC可以.拨特率设置低一点试试.

还有个时间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