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大家一个函数

楼主(2007-11-15):
请教大家一个函数

在ARM ADS编译器中,求绝对值的函数名是啥?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也问,你不会查手册呀?

   这不是你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懒......

网友B:
呵呵

是应该查一下,那才准确

还有也不用等这么久……

网友C:
通常是在math.h中的abs

由于普通的C没有重载,所以对于不同的数,可能会有几个abs函数。

其实取实数的绝对值很容易呀,自己写个就OK了。

if(input<0)
{
 return input*-1;
}
else
{
 return inp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