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给ARM工控模块的一个建议

楼主(2007-11-16):
昨天买了一个工控模块,对接口有点意见,现在的接口是母头,底板是公头,这样操作中不容易损坏模块,但如果我想把模块焊到底板上的话,就难办了,最好提供接口是公头的模块,至于防止损坏,可以用个护套,总之想个办法。

网友A:
回复如下:

    非常理解您的想法,但作为一个企业必须推行一个企业标准,否则也就乱套了。

楼主:
尊重您的意见,

我还是觉得有两种头会更好,今天知道我现在的项目的工作环境好些了,不焊也可以用了。另外今天犯了个错误,把“BIOS”给擦了。好在收到了贵公司的文件,建议一下,把这个文件也放到光盘里吧,“凡是可能发生的错误一定会发生”这个也不是要保密的对象。

网友B:
我也跟一个

周工开发板 抗静电吗?平时我怕静电击穿我的开发板,作完实验就断电

网友A:
我们的工控是经过工业级测试标准设备测试出来的,请大家

    我们陆续投资了大量的设备与仪器作为保证,这是我们公司未来的方向,我们希望以口碑传播来扩大市场份额。
    关于将“BIOS”随机放在光盘之中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即就是密钥的处理问题。
    如果我们给客户提供两种“头”的话,那我们的产品型号势必将增加一倍,这样我们的管理成本将一定增加不止一倍,希望大家谅解!有时客户一句话,而我们就是管理成本大大提升,并非我们不愿意满足客户的需求,有时我们确实有难处。比如,有一个客户在我们的“ZLG-MCU”BBS上批评我们的某一个产品涨价了100元,产品不能计算材料成本,要看综合成本,实在是因为我们不涨价我们就要亏本,最终的结果就是停止生产某一个产品,这样做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十分“残酷”的,但我们是一个商业企业,我们不盈利企业就要关门,不是我们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啊!从内心来说我确实也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确实做不到。

楼主:
是加密了的吗?

贵公司技术人员给我发了文件,他也没问我序列码啊,烧了就能用了啊?其实只要提醒客户在拿到板后就做一个备份,告诉备份和恢复的办法就好了。醒目一点,

网友C:
用公座在工控板上也有个问题,就是运输过程容易把针搞弯

这样用户拿到手,就不好插拔了。这样取舍下的话,母更好。
记得板上面不是有2个定位孔?在母板上面对应挖两个孔,上螺丝就可以固定了吧?这样固定,维修还方便。

楼主:
维修是方便了,可靠性下来了啊。

运输过程中加一个母的套子就能防止弯针,不是什么难的事,主要是我这种要求不是主流,不值得做罢了。

网友A:
当然有完全的加密措施,否则还不如不推出MiniARM。

网友D:
但愿天下无贼~~~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1&t=2755622&tp=%B2%CB%C5%A9%B5%C4%BC%D3%C3%DC%C0%ED%C2%DB%2D%2D%2D%CC%EC%CF%C2%CE%DE%D4%F4%C2%DB

网友C:
用螺丝固定不见得就不可靠,君不见PC104?

局外人的角度看,针如果用母套住给用户(紧紧做保护),那实在罕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