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6+DM9161A网络通信正常,可是??

楼主(2007-11-16):
LPC2366+DM9161A网络通信正常,可是运行不到15秒,就死了,停在DataAbort处循环运行,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
工作正常了,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A:
不如提供点经验:为啥dataAbort

网友B:
lpc2368以太网DMA控制

楼主你好,我也在用LPC236XX系列的ARM做以太网开发,想问个程序的问题,以太网所用的DMA控制器的工作模式是不是只要把要传输的数据放到固定的地址里面去然后使能就可以实现数据的传输了?是否如下:
RequestSend(_SendPbuf->len);
CopyToFrame_EMAC((void *)_SendPbuf->payload, _SendPbuf->len);

望指教 谢谢!

楼主:
呵呵!!

  你好!!crystal848,是的,只要把数据放到Descriptor对应的DMA里面,然后增加TX_produce指针的值并写进就可以了。
   DATAABORT是因为有个地方的数组越界了。

网友B:
DataAbort 一样的问题!

版主你好,很感谢你能回贴。其实我在没加TCPIP之前,网卡的数据输出和输入都是正常的,但加了TCPIP 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全速跑就DATAAbort了。查了下,发现一个存放MAC地址的空间,读取时突然跳到了其他地方。想问下 你数据越界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能给点意见吗?谢谢啦!我用的是(LWIP)

楼主(2007-12-28):
呵呵,现在才看到你的贴。估计你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