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RQ_Exception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在程序中只开了三个中断源 UART0接受中断,UART1接受中断,TIMER0

程序跑久之后,就进入IRQ_Exception

请问高手这个是为什么,什么类型的中断导致了进入IRQ_Exception啊???

网友A:
FIQ以外的中断都会进入IRQ_Exception啊!!!

网友B:
通过查询中断标志寄存器可以知道是哪个中断源

网友C:
IRQ_Exception是个缺省的中断。

IRQ_Exception是个缺省的中断。
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三个中断初始化都不正确,那么一旦他们发生中断,又找不到专门的中断入口,自然的就会落入IRQ_Exce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