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取指令终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楼主(2007-11-16):
郁闷的要死了,调高了串口的发送速率就

取指令终止

各位大侠指条明路啊!

网友A:
错了

错了

网友B: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C:
Re 取指令终止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取指中止,一般是内存溢出或数组越界等内存操作错误引起的。

网友D:
串口速率低时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