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使用luminary单片机可以模拟出一个串口么

楼主(2007-11-17):
我现在使用的是lm3s1968,上面有3个串口了,但是我现在的系统需要4个串口,我想使用他的IO模拟一个串口,请问可行么?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现在新华龙单片机号称可以实现4-5个串口,lumiarny系列最多有三个串口,可以使用他的IO和时钟模拟一个串口出来么?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不知道好实现么,望回答

网友A:
发送比较容易模拟,接收稍微麻烦些。

网友B:
接收用外部中断就可以解决 以前有见过51和avr模拟过的 参考一下应该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