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如何实现较长时间定时

楼主(2007-11-19):
周工,我用LPC2131芯片,想利用中断方式,实现大概10分钟的定时,不知道能实现吗?硬件达不到,如何用软件实现,具体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做个时基中断,然后用倒计数来实现。

网友B:
RTC的报警中断应该可以实现

用RTC的Alarm Register 里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应该可以

楼主:
如何实现较长时间定时

你好,我是新手,各位大虾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C:
要准就用RTC,相信我没错的,哈哈

网友D:
RTC

RTC的报警功能能够满足要求,随便你定时到什么时候.

网友E:
32X32

定时器计时最大为32*32,还不够

网友F:
~~定时中断+全局变量计数好了 你可以多用几个变量

就怕这样有误差!!!
中断操作要时间的.
在中断函数里面让这个变量自加艾
你要多少救可以多少
可以定义个数组存计数值
比如uint32 count[5];
第一个计满复位第二个加1依次类推